[优派]
明基G900HD分屏

楼主(2015-04-08):
明基G900HD分屏,求程序啊,版号4H.0NJ01.A01 18.5。感激不已。

网友:
见过显卡造成的分屏,显示器相身造成的分屏,一般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逻辑板坏了也有可能呀

网友A:
我这里有个是18.5的屏的程序,图像芯片是RTD2525的。

BENQ_G900HD_ET-0021-N_RTD2122L RTD2525LH_ILIF-102_491791300100R__M185XW01.rar

网友:
怎么分屏啊,也不发个图片来看看,如果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联想显示器有一款有分屏功能,是左右屏亮度不同,快捷菜单可以改的。别的牌子没发现,楼主是不是也要考虑屏坏的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是18.5的屏的程序,图像芯片是RTD2525的。

这个刷进去直接不通电了,有和我版号一样的吗,就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