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5-04-08):
X220隔离过不了,量了主板无明显短路,TB芯片输出VCC3SW,不输出-SHDN,量了温控脚电压在跳变,高的时候有1.14V,看图纸连了很多的温控电阻,求思路!

网友:
连了很多热敏电阻   把阻值都量一下吧

网友:
找到问题了没有啊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 看P管G级缺什么条件啊

网友:
换一下东芝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