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G笔记本死活不出S5_ON待机电流0.004A

楼主(2015-04-09):
待机3V 5V正常。EC采用KB3926,KB3926的电源 晶振 复位 ACIN  LID   电压都正常。BIOS涮了几次,块子换了两块。就是不出S5_ON.。

测量U36,1脚 3.0V  2脚0V  3脚3V   5脚6脚0V
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按开关时KB3926的19脚 3-0-3正常

网友:
排查下BIOS和EC的线路是否正常 是否有断线

网友:
认同楼上那位!

网友:
修好了没,学习一下

网友:
补充:3926的128脚是3.3V,电压明显不对。电流0.004A好像3926没有完全工作!????

网友:
修好了 有个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