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Q1600 5V电感,一端5V另一端2V

楼主(2015-04-09):
昨天接一台天运Q1600,5V待机电感一端5V另一端只有2V,开机电流跳到0.9A后重启,换过电感还不行,电感是正常的,电感两端对地阻值正常,请问下各位这是哪里的问题
重启

网友:
电感怎么会两端不一样?你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
会有这种问题?罕见
断开后级 试试

网友:
或许是后级电压给拉低了,拆掉最靠电感2V连接的后级器件看下。

网友:
后级拉低了电压

网友:
难道不是后级给拉低了

网友:
兄弟是否红表笔接 地 啊!

网友:
有短路啊,

网友:
电感是通的,这不科学啊!
蓝天5734
说得对 ,除非电感有阻值
详情

网友:
后级微短,拉低

网友:
我想可能是后级微短了,查下看吧
,也能加电,但不显,重启

网友:
查后级吧

网友:
电感是直通的,应该一致才对。

网友:
后记拉底了吗

网友:
能有这样的事?

网友:
这个现象很少见啊、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1.8V

网友:
2v的那一端是不是pwm的上下管。。如果是的话那是正常的。因为是波形万用表量不到的

网友:
交流 直流 本身是不一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