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wm767,开机不亮。实测不发出lamp开启信号,电灯板没问题。要什么条件才会发出...

楼主(2015-04-09):
故障现象: 加电后power灯亮,按开关键,power灯闪5次,灯灭。整机无反应。
测量:按开关后,虽然灯全灭,但实际12V 5V电压全都出来了。电灯板5条信号有电压,除了地都是高——3.3V 。如图

跑的挺费劲,肯定有线路没跑出来。接口2脚估计是电灯板开启脚,Q18的基极应该就是lamp_en,按开关后测量为低电位。
强制把pin2拉低,灯泡会亮,但风扇不转。

不知道是反馈信号不正确,还是主板上的控制ic条件不满足,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5-4-12 19:06):
刚才测量,竟然发现电灯板接口的pin3对地竟然是0006,可是电压还够3.3V,然后用电源烧,发现一个丝印是“DLP DDP4421”的大芯片发热,是他烧了?

网友A:
是整机保护吧,代换过灯泡或者rgb各信号输出正常不,修到过有一次rgb输出不正常保护的。

网友B:
直接改个常转不行吗?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整机保护吧,代换过灯泡或者rgb各信号输出正常不,修到过有一次rgb输出不正常保护的。

版主好,如果我强制拉高lamp_en,灯泡会亮,但风扇不转。机器比较新,灯泡应该没问题。
您说的"rgb信号输出"我不太明白,开机后表面看一点动作都没有,只是各处电压出来不少,rgb信号如何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个常转不行吗?

我想应该不仅仅是灯泡不亮,风扇不转的问题,不过灯泡没长时间点亮,也不知道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个常转不行吗?

好几个风扇,都让他们转?

网友:
  看这图  回想到小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