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

楼主(2015-04-09):
P5G41T-MLX主板上DDR3内存的SMB两个针脚是118和238,这两脚怎么不是和时钟ICS-RTM870T-954直接相连?一直找不到相连的线路,只知道ICS的46和47脚接的是SMB_DATA和SMB_CLK,还请高手指点?中间还有接到哪里吗?

网友:
有的有接芯片,下载图纸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图纸很难找到,请问高手是否有图纸提供,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查啊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中间有上拉电阻的,,再说那两信号也不是和时钟相连的!!

网友:
就是说DDR3内存的SMB不连时钟?

网友:
有个一样毛病的板子

网友:
这个一般要测试才晓得

网友:
跑线吧,另外华硕没有图纸,只有点位,你会用么?会用我给你

网友:
点位图 论坛很多

网友:
还有钳位二极管,822电阻

网友:
我找到了,此sdata46脚和SCLK47脚接到南桥和PCI中间部分的两个三极管的C极,E极接内存的118脚和238脚,B极经贴片电阻接12V供电。因为此时钟同时接南桥和内存,所以线路跑到南桥附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