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指示灯不亮19寸

楼主(2015-04-09):
显示器指示灯不亮19寸     拆开显示器电源板 驱动板外观没有问题 查电压都正常没有短路 ,然后查下开关板发现电源键有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不正常。最后换个19寸通用驱动板,就行了。 开始烤机发现5分钟后屏幕慢慢黑还闪, 初步判断高压板部分有问题  改了一个高压板,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坏了这么多地方,就差换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了这么多地方,就差换屏了。;

哈哈  对啊  不想修了都

网友:
换这么多成本

网友C:
坏的地方太多了,想知道最后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嗯啊  亏了 都

网友:
维修现在不好干,一不小心就赔了.....

网友D:
最关心是换了这么多,收了多少。200+?

网友E:
一块通用板+一块高压板也就40左右吧,收到100就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关心是换了这么多,收了多少。200+?

150   元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的地方太多了,想知道最后收了多少大洋,

150 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块通用板+一块高压板也就40左右吧,收到100就能做了

40用不完 啊 亲

网友F:
零售客户还是电脑同行

网友G:
搞维修又累又搞不到钱钱 直接叫客户换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维修又累又搞不到钱钱 直接叫客户换新机

我会采取你的建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零售客户还是电脑同行

各户不是同行

网友:
那价格算合理

网友:
我去 这么多东西坏

网友H:
收的价钱还不错  我这都收不起来  驱动板说不定只是MCU供电问题 的  ! 稳压块坏的也比较多的

网友:
这几乎就差换屏幕了,这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收的价钱还不错  我这都收不起来  驱动板说不定只是MCU供电问题 的  ! 稳压块坏的也比较多的

有道理啊 不过修显示器我比较喜欢换不喜欢修

网友:
自己的问题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零售客户还是电脑同行

太少了,哈哈

网友:
好久没接触显示器了,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对啊  不想修了都

呵呵,楼主换了两件,这样成本会不会有点……

网友:
只要有钱挣    我们这   一般都是修   还都收不上价

网友I:
这样改的通用板成本也高,耐用性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改的通用板成本也高,耐用性也差

不然怎么办  只能改版

网友:
价格还好,,,有的赚

网友:
快速维修 就要这样

网友:
成蹦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