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无待机,不触发,秒杀,送研究示波器的童鞋。

楼主(2015-04-09):
只是个小小的秒杀,希望能给示波器初学者一个帮助! 大神不喜勿喷!

网友A:
这就完了?...这就两张图额~。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完了?...这就两张图额~。看不懂了。。。

3.3V后极电容滤波不良!你的正式维客我怀疑……

网友:
楼主这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B:
老问题了。很多人不用波也秒。

网友C:
第二个图就是对的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问题了。很多人不用波也秒。

我知道啊,我也是给示波器初学者一些资料嘛,大神无视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图就是对的是不是。

第二张线粗的地方就是杂波吧  话说我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E:
由于很多朋友们看不懂,在此解释下,大神无视即可!
第二张图片是3.3V后极电容滤波不良。(更换后极电容即可)

网友:
示波器就是神器,定位精准!

网友:
电容赚积分转接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赚积分赚积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所说的意思第一张图是正常的波形,第二张线粗的那段就是杂波,对吗

网友:
典型的 滤波不良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于很多朋友们看不懂,在此解释下,大神无视即可!
第二张图片是3.3V后极电容滤波不良。(更换后极电容即 ...

嗯,虽然从没使用过楼主所说的示波器,

网友:
唉,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线粗的地方就是杂波吧  话说我还不会用示波器

我认为第二张线粗的是杂波,因为由于电路设计,元件成本,和元件本身特性等原因,纯净的电源也会有少许杂波,还有示波器探头外在的干扰,探头屏蔽层接地点的选择,各种原因,会产生少许杂波

网友:
你是怎么想到直接用试波器去量3.3发后级的,是经验吗,有没有别的根据。

网友:
波形图片旁边加一些文字注述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