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LI1931EWA检测不到VGA信号

楼主(2015-04-09):
接到一个联想显示器,开机正常能显示联想logo。但是接上VGA检测不到信号。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呢?
显示器型号是LI1931EWA。

网友:
测行 场 对滴 R G B对地阻抗 都正常的话把VGA口旁边ESD防护芯片拆掉

网友A:
三基色针口对地看有没短路,看下靠近vga的二极管有没短路

网友:
测行 场 R G B信号线阻值。。。

网友:
VGA接口的保护二级管击穿了。

网友:
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测行 场 对滴 R G B对地阻抗 没有问题再看看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行 场 R G B 对地正常就刷BIOS

网友:
既然能正常显示LOGO,那RGB线路的问题几率要大点

网友:
检查视频输入电路。

网友:
检测都正常,但是没找到程序刷。
等待中。。。

网友B:
先换VGA线  在测行场信号对地阻值  还有一对数据线 用来识别显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基色针口对地看有没短路,看下靠近vga的二极管有没短路

你在逗我吗,RGB任何一脚短路都不会没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换VGA线  在测行场信号对地阻值  还有一对数据线 用来识别显示器的

数据线是那两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是那两根呀?

也许楼主用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是那两根呀?

VGA接口12脚SDA和15脚SCL

网友:
行场两个数据线打值打过了都没有阻值。正常的话应该是大约有个600欧的值对吧?

网友:
先检测那两个二极管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