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啊!西数320G笔记本硬盘,有哒哒响

楼主(2015-04-09):
求助大神们,西数320G的笔记本硬盘,做移动硬盘拷数据中掉落,有哒哒响。后有一段时间有人帮做了坏道屏蔽,就赶紧复制东西出来。传了一段时间,又恢复如初,有响声,电脑就不再认盘了。请大神帮分析一下。究竟是不是磁头被摔了震坏了,还是其实是固件问题。看了某大神卫生间换磁头,我有相同硬盘,准备自行换磁头了。

网友A:
你认为可以的话,可以自己试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可以的话,可以自己试一下呀

这个认真的话题啊!咨询一下居然摔了还用了一段时间到底是磁头问题还是固件问题,我不是很清楚,想叫大神们给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B:
磁头坏了 摔过的硬盘很容易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头坏了 摔过的硬盘很容易这样

那只有换磁头了。刚好有同样的硬盘。要注意些什么呢?就是有点担心风险太大啊!没有无尘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只有换磁头了。刚好有同样的硬盘。要注意些什么呢?就是有点担心风险太大啊!没有无尘条件啊!

没有无尘环境 最好别动了 否则硬盘彻底报废 数据再也恢复不了

网友:
没有无尘环境 最好别动了 否则硬盘彻底报废 数据再也恢复不了

网友:
都已经敲盘了!说明磁头已经刮到盘片,离报废不远,能读数据赶快保存出来吧!

网友:
给楼主如下建议:如果数据不重要,那你可以自己尝试找一个相对无尘的环境,备好配件,自己尝试更换磁头组件(不管成功与否,反正数据无所谓,全当练习了);
                         如果数据比较重要,那么建议从此刻开始不要对硬盘进行任何操作,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帮你把数据恢复出来吧!

网友:
应该是盘里面出问题了。要拆出来研究下才清楚

网友:
小心一点,搞搞试试,没有什么大不了

网友:
没有无尘的环境,硬盘开盖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