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F40M

楼主(2015-04-09):
故障有点复杂,所以在题目上难以讲得清.故此,在正文中讲述为佳.前段时间呢,插进用适配器后经常不充电的现象,在开机使用的过程中好象用的是电池的供电(这一点也是猜测的).清明节期间还可以马虎地使用,今天想开机却没动作了,拔掉电池,单独使用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安放电池无论怎么样也开不了机啦!话说以前也看到过一些帖子,只前不那么熟悉的了.这个总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曾想过是充电电路,不过隔离还是啥的?没有正式维修过笔记本,就先了解一下也方便后面做工作.是要带它去基地使用的,不料出毛病越来越大了.大家有什么见解都可以提供给我参考噶

网友:
保护隔离和充放电那块查一查吧

网友A:
先换个电池试下吧,确定是主板还电池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池试下吧,确定是主板还电池坏。

这个百分99是主板的问题,前时插入适配器,主板的充电指示灯都不亮,有时也可以充电.现在也放电池就开不了机.

网友C:
换个适配器  好像碰过过一次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适配器  好像碰过过一次这种情况

这个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接上电池就开不了,单独用电池也开不了,您说是适配的问题--可能吗

网友:
电池没坏吧   那就是芯片那一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百分99是主板的问题,前时插入适配器,主板的充电指示灯都不亮,有时也可以充电.现在也放电池就开不了机 ...

那就是充放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