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惠科s988a.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开机岀现画面就黒屏

楼主(2015-04-09):
如题:hkc.s988a.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开机岀现画面就黒屏,指示灯一亮一灭,按开机键关了在开又是亮一下又黑了,亮的时候图像正常,换了一套板故障还是一样,是不是灯管坏了。论坛查了下有人说这款显示器没信号时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是正常的,液晶显示器修少,现在不知怎么修了,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灯管坏了吧  换灯管试试

网友:
找个好屏或者灯管测试工具 就能测试出来

网友:
没有灯管测试工具。

网友:
找个好的板测一下灯管 看到底是灯管问题 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一套板测试还是一个样

网友:
还用了一套别的型号板测试灯管也是一亮一灭。

网友:
换灯管试试了

网友:
现在就是不确定是不是灯管故障,让各位师傅帮确定一下。

网友A:
换了一套什么板,换了电源板还是驱动板。这种故障一般只有两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套什么板,换了电源板还是驱动板。这种故障一般只有两种情况,

换的和原机一样的电源板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换的和原机一样的电源板驱动板。

后来又换了个aoc的19寸宽屏电源高压一体板,只测灯管也是一亮就灭

网友:
先测灯管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来又换了个aoc的19寸宽屏电源高压一体板,只测灯管也是一亮就灭

楼主那就换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就换灯管吧........

也怀疑是灯管有问题,但不确定,所以先请各位师傅帮判断一下。

网友:
灯管又不贵,直接换灯管啊

网友:
外接个灯管试一下啊

网友:
没有备用灯管呀…。

网友:
每个灯管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综合上面的情况,应该说灯管坏的几率好大。

网友D:
指示灯一亮一灭用强光照进去有没有提示无信号
这个还真没有看,明天照照看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一亮一灭用强光照进去有没有提示无信号
这个还真没有看,明天照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