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X260

楼主(2015-04-09):
一个GTX260  卡2E不亮,--list检测出来是295,加焊NVIO后还是卡2E不亮,--list返回来是FX3500........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加焊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
GPU挂了。没修的意义。

网友:
2E 2R很多大神都在头痛,刷BIOS,焊核心简单的估计你也做过了。GPU也不一定是坏,只是某一电路出了一点点问题就会卡那了,这才最难折腾的。

网友:
我有一张EVGA的GTX260也是这样,但是忘记卡住的是那个代码了,检测出来也是显示295,但是不能刷BIOS,显示找不到EEPROM,拆下EEPROM芯片万用表测试2脚的数值非常不稳定,怀疑IO芯片虚焊,加焊后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