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进水维修

楼主(2015-04-09):
品牌:Apple(苹果)   10年产
型号:A1278
板号:820-2936-B
故障;进水,不触发。(外地同行寄修,到货看到内屏碎)
维修过程:因为客户说是进水,到货第一时间速度拆机,发现SMC周围进水,处理后,打各个电感阻值无异常,接上电源小绿灯不亮,测量待机条件时不知道为啥自动加电了,看电流亮机了,拔掉电源在插小绿灯不亮,反复多次测试,故障为时自动加电后小绿灯亮,有时小绿灯亮但是短接触发不了。后发现R5091有一端腐蚀没了(拆下后发现下面有焊盘,上面的腐蚀没了),U541045脚腐蚀没了,焊盘过孔断线,手里幸好有料板,更换飞线后还是时自动上电,时不触发。因为SMC附近进水所以怀疑SMC下面也有腐蚀,拆掉后,发现悲催了,没有钢网,用0.5锡珠手摆去不行待机0.02A偏高,拆掉订钢网,(标准锡珠0.45),废话不多说!拆下SMC下面确实有脏东西一顿清洗。
俩天后钢网跟别的芯片一起订到了,由于一般维修人员重植SMC都用维修佬(锡浆),用0.45锡珠也可以,不过手里没有,维修佬到时有因为今年本人开始维修ipad所以买了一小瓶,一直没用上呢,嘿嘿。重植后,上回,故障还是一样。心哇凉哇凉的!我很少修苹果机器,也没必要这么对我啊!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呆,这是为啥呢,那里还有问题呢?这是想还是小绿灯不亮是关键,打开图纸点位,一顿测量,R6900未打件,一脚电压发现有跳变,有时3.42V,有时3.3V有时2.9V,往上级查过一个电阻后正常,这边就不正常。(那应该是电源小板导致的)这时发现电源小板也有轻微腐蚀,不仔细看都不会被发现。
有料板当然就会有电源小板啦,以前收的韩国垃圾这次正好用上内屏在主板,主板是坏的直接做料板了。
由于文字中间插图片不是很好排版,所以附在最后,望谅解,由于本人很少修理苹果机器有错误还请指出!剧终!(*^__^*) 嘻嘻

网友A:
苹果的我好多都没修好过

网友:
没事来逛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我好多都没修好过

就是,和楼上一样有同感

网友: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就修过一个好了的,苹果板子比IBM老机子还难

网友:
想学修苹果 不知道去哪

网友:
能修苹果,好技术。

网友:
苹果来修的很少,目前还没有修到过
~!

网友:
苹果机器做工精密  维修起来比较棘手  一般只搞些简单的  学习了

网友:
一样遇到苹果都没敢拆。

网友:
好实例,学习了

网友:
技术水平很好的。学习了

网友:
有个联想的 进水太严重了 难得搞

网友:
苹果芯片最不好焊了

网友:
感觉进水的好可怕,顾客直接进水擦干就开机试试有没有坏,结果送来维修的时候都很难修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太棒了

网友:
苹果机很少有用坏的,大多都是进水。摔坏的。很少修到

网友:
兄弟,可以啊

网友:
修苹果没有料版没有原件也是一件头疼的事

网友:
a1278修到过不充电

网友:
手中一台 各种无思路。。 没图纸。。没点位。。待机0.01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楼主有耐心,,学习中

网友:
很好,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苹果机子 进水坏的 还是蛮多的

网友:
楼主固件有没?

网友:
说的比较详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