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5-04-09):
中柏B01-W3死机,换过南桥。CPU.内存工作,故障依旧

网友:
硬盘有没有换过试试

网友:
具体卡在上面地方??

网友:
拆外设试试。

网友:
楼主先拆掉硬盘,看能不能进入PE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啊   可能是硬盘坏了

网友:
换系统   不行再把驱动禁了

网友:
用的是裸板试的吗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

网友:
可能主板有问题

网友:
把所有 外设去掉,试试

网友:
换一下cpu  旁边的nec电容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电容,换掉,不行再刷BIOS,拆外设

网友:
试换下内存

网友:
只留CPU 主板 内存 开机和屏用U盘进PE试试,没问题的话再一个个加,要是没有外设都死机就换U和内存试试,还不行就是主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