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能用风枪吹吗

楼主(2015-04-09):
你们取BIOS芯片一般使用烙铁还是用风枪呢?

网友:
可以的 没事的

网友:
我一直是用疯抢吹

网友:
完全可以的 吹不坏

网友:
都用烙铁的

网友:
吹风机 好一点

网友:
风枪吹。烙铁补

网友:
用烙铁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把旁边的小件搞掉,很不方便

网友:
错了 是热风枪好点

网友:
都是风枪吹  有的吹不下来 加点锡再吹

网友:
风枪在吹就好

网友:
bios就是带程序的MOS管而已,怕什么

网友:
都可以啊!我一般烙铁

网友:
风枪吹下,再吹上的时候可用烙铁补下

网友A:
当然行,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行,温度要掌握好。

你一般是多少度

网友:
风枪吹,温度控制好就行

网友:
我一直用烙铁

网友:
用风枪吹啊。

网友:
两者都可以,看用哪个顺手就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般是多少度
我的是ATTEN852D一般調到412度

网友:
建议用风枪吹好一点

网友:
用烙铁一般会好一点,现在两边脚上加多点锡,一边一边取还好吧!不过风枪也没问题啦,只要你不要对着芯片上面猛吹就好了

网友:
用风枪容易坏啊 练练烙铁拿8脚的很简单 多脚就需要用风枪了

网友:
两种方法都在用

网友:
都可以,但是疯抢不要对着芯片吹。吹引脚,烙铁加锡取,但是都不要太长时间,以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