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09):
手上有台ACER 4745G故障是用电池到启动到WIN7图标那里掉电,还有时开机一亮机就掉电,但是用电源就正常不会掉电,同时用电池电源偶尔有时到WIN7图标那里掉电,大部分时间都能正常使用,主板无进水,掉电,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哪里有接触不良

网友:
显卡虚焊了。加焊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电池那边供电不够吧,同时上时加大的电压试下还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