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UN78VMX跑D1

楼主(2015-04-09):
     今天刚接到一块UN78VMX主板,可开机,跑乱码。加焊桥后跑D1不动,无报警。怀疑BIOS,本站一搜没有。找料板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把芯片换上,还是跑D1.无意中摸com口IC75232L。有点热。开机点亮了。把BIOS附上。

双敏UN78VMX BIOS.zip

网友:
但愿对同行有帮助。

网友:
lz是把75232拆了后正常点亮了吧?

网友:
对了,拆了COM口芯片就OK了。

网友:
COM芯片烧了

网友:
跑乱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来 跑 D的未必 是显卡或内存的问题……

网友:
厉害了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跑乱码是有时是23,有时是67等。

网友:
双敏主板 的BIOS难找啊,,我上次一块双敏770的找遍了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