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1V电池可用,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5-04-09):
论坛上有此点位图,找了好久,此机无电路图板,此机的EC IT8752跟充电芯片MAX8725跟SL400是一样的,电路基本一样,可以参考。故障原因主是AC_IN_OC#为高电平,用电源正常应是低电路,这个信号只经过两个地方,相当好查。如图。最后测得R9001们置无电压,飞线解决。如块电路以前未修到过,做个记录

网友:
如有修到此机,可以参考下面的点位,跟图纸

SL400 SL500 独显.pdf

网友A:
还没修到这款机器   先收藏着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修到这款机器   先收藏着  学习了

恩,先收藏了,以后一定用得着

网友:
AC_IN_OC#为高电平導致不識別充電器的插入

网友:
华硕的板子最恶心了,

网友:
图文并茂,好帖子。

网友:
有的机器好维修 ,现在插电源肯定无3.3 5V电压 只有把他维修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