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5460 喇叭和耳机无声音

楼主(2015-04-09):
dell 的薄本,键盘串键 ,换了键盘后,无声音,喇叭和耳机均无声音,用外置的usb声卡有声音。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看看系统有没有问题,还有问题就看看声卡或者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系统有没有问题,还有问题就看看声卡或者南桥吧

系统重装过,一样,声卡没图纸,没修过声卡

网友:
知道声卡在什么位置吗?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先看看声卡的工作条件满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