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不出CPU供电 有什么通病吗

楼主(2015-04-09):
G470  LA 6751P  不出 CPU供电 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论坛很多案例!

网友:
也碰到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2015-05-18):
我换了南桥还是不行呀,

网友:
换了新南桥后。再换一个CPU试一下,也许就有意外惊喜。我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先换好CPU ,故障一样,换完新南桥 后。还是一样,再换CPU,就好了,一起爱坏,太无语了。

网友:
G470 一大天坑机器

网友(2017-10-11):
期待 高手 给个维修方式  我手有几台搞不定

网友A(2018-01-31):
好像cpu 背面又个电阻 去掉就好了 论坛又详细

网友(2018-11-26):
引用 网友A:
好像cpu 背面又个电阻 去掉就好了 论坛又详细

网友A:
荣老板。 你的头像威武霸气

网友:
我告诉你通病 换EC即可

网友B(2020-05-25):
引用 网友A:
荣老板。 你的头像威武霸气

哈哈,我挺喜欢施瓦辛格的终结者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挺喜欢施瓦辛格的终结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