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主板无CPU电压

楼主(2015-04-09):
联想IH61M 主板无CPU电压。全板除了CPU电压没有出来,其它电压都出来了。CPU电源管理芯片NCP6151,9脚开启ENABLE信号1.04V ,10脚5V , 12脚12V ,456脚电压都为1.03V 但是芯片就是没有输出。CPU的时钟信号也进来了,CPU也换过了。上下MOS管也无短路,开启的条件基本上都有了。为什么没有输出呢?难道SPI的程序会造成CPU电源管理芯片不输出驱动信号吗?

补充内容 (2015-4-10 02:33):
芯片换过。

网友A:
会哦,检测不到CPU有可能会造成不出CPU电压

网友:
我也有块差不多的,同电源ic,也是不出cpu电压,期待大侠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哦,检测不到CPU有可能会造成不出CPU电压

怎么看检测不到cpu

网友:
基本条件都正常,要不要加焊一下芯片或者更换试试啊

网友:
看一下图中的这几个条件

网友:
NCP6151换一块试试。

网友B:
请问下各位 SPI的程序 中的SPI做甚么用

网友:
芯片各项条件满足不岀电压,加焊下芯片或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等待大侠的讲解

网友:
似乎BIOS坏也会引起不出U电压,

网友:
等等我卡你一下

网友:
我看你一下我的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板子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有,一定是那个信号不对。需要大神指点啊!

网友:
供电,开启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重点检查所有反馈电路

网友:
修好了的话,分享哈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有可能芯片已经工作了,但是后级引起保护

网友:
H61的桥都换了。6151的4脚,5脚没有波形。如果芯片工作应该有波形。

网友:
这析以不好修,修了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各位 SPI的程序 中的SPI做甚么用
SPI既是BIOS,SPI总线是BIOS到南桥之间的总线

网友:
桥边上25M晶振是否起振 不起振也会无CPU电

网友:
我上次修过遇过IO坏的 ,,,楼主试试

网友(2017-02-06):
查PROCPWRGD,SVID,出CPU供电之前会读取BIOS中的VID,再出相应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反馈有问题

网友:
查查VID组合把

网友:
昨天修片型号跟你一样的,掉电重启但CPU电压已出了,刷4MBIOS修复的。

网友:
修好求分享 ,我的也是一个毛病

网友:
现在板子 BIOS问题也挺多的

网友(2019-09-16):
无CPU电压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320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