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电流到1A左右 内存没波 BIOS刷过 这机子有什么通病不

楼主(2015-04-09):
G430电流到1A左右,跳变很小   内存没波  BIOS刷过  电压都出来了   求助

网友:
显存都干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桥bios有波吗?

网友:
显卡做过吗?

网友:
内存时钟 复位都OK?

网友:
内存没波怎么会电流上1A?

网友:
我也有太这个机器和你的一样,修好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内存没波,教你做显存的人,非常水

网友:
查内存的供电,复位,系统管理总线电压,VREF,VTT DDR,SPD一个记忆芯片,把厂家、频率、电压和容量等信息记录在内的供电电压。

网友:
是不是机器没跑马  CPU没工作啊    测测ADS# 还有FRAME  LAD0 这几个信号的波形 然后再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和 总线电压 还有内存的SPD和VTT  还有复位

网友:
内存没波   那SMBUS有波没  如果也没波就查侦周期   LAD对地值

网友:
谢谢  大家的回复  已经修好了    是6228HRTZ坏   PG信号没有

网友:
网卡。应该是。

网友:
内存没波 要看总线哦 这样死磕也不是办法 要跑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