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 宏基代工的板子电流上0.4 立即掉电,急求帮助!!!

楼主(2015-04-09):
今天接到一台二修的方正R410 版号是DAOZQ9MB6C0 在触发的瞬间+VCC-CORE  +3VS +5VS +1.5 +1.8 +1.05 都出来了 本人新手 不是太懂 初学者 请求大神指导

网友A:
CPU和顯卡供電出來了嘛?

网友B:
宏基的板先刷下BIOS

网友C:
把HWPG强制拉高看一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和顯卡供電出來了嘛?

上电的瞬间CPU电压 和显卡的都出来了  瞬间掉电 会不会是板层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HWPG强制拉高看一下

上个3.3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宏基的板先刷下BIOS

我师父说主要还是看供电和各芯片的PG和复位 跟BIOS 关系不大,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掉的

网友:
對   他說的有道理     HWPG很關鍵,   置高電平試試

网友:
看哪儿电压没出来  掉电的吧

网友:
注意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