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H61M-E33(G3)MS-7788 VER 3.0 开机不断重启,没有显示

楼主(2015-04-09):
V星 H61M-E33(G3)MS-7788 VER 3.0 开机不断重启,没有显示,量到CPU无电压,其他电压正常,加焊CPU两个供电IC 后好了。如图,另外奉上原版读取的BIOS给大家下载

H61M-E33(G3)MS-7788 VER 3.0.rar

网友:
我还是以为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思路不错先量供电

网友:
楼主加焊就好了,不错啊,这可以秒杀啊

网友:
这样估计不会稳定吧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加焊就行了,一般都是换芯片或刷bios

网友:
  不知道 这样 稳定不稳定啊

网友:
这个很少修到,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设么事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