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M4无系统供电 求助大家、我遇到这个两次了、都没搞 ...
惠普DM4无系统供电 求助大家、我遇到这个两次了、都没搞定、应该是个通病来的。

楼主(2015-04-09):
惠普DM4无系统供电 求助大家、我遇到这个两次了、都没搞定、应该是个通病来的。希望修过的给点指点 谢谢
通病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个笔记本不过跟你问题不一样

网友:
什么都没有咋解说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自己慢慢想把 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帮你解答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要说清楚。

网友:
注意3V ,5V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3V5V的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