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右键无反应问题

楼主(2015-04-09):
鼠标右击一般都会出现对话框)但最近电脑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右击后对话框出现一秒后就没了。对话框留不住,也没有选择。感觉麻烦的很。求助

网友:
什么对话框,讲清楚一下

网友:
系统有问题了。重装

网友:
换系统   不行就换鼠标看看吧

网友:
是单独鼠标吗       估计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不久装一下系统 要不 看看鼠标坏没

网友:
要么鼠标坏了,要么系统坏了

网友:
PE里看下 好的话 重装系统

网友:
右键单击出现快捷菜单时,也就是你说的对话框,如果再单击左键就会消失,你看看鼠标的按键是不是受潮漏电了。

网友:
自己会装系统就装个试试
不会就找专业地点检测下

祝你好运 1

网友:
系统问题 或者你鼠标的微动有问题

网友:
左键开关谈不起来了吧

网友:
重新装系统

网友:
先换个鼠标啊  不行在重装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