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其他盘都能打开,就是c盘打不开

楼主(2015-04-09):
西数的笔记本硬盘,突然开不开机了,然后拿去维修说硬盘坏了,有坏道,所以就买了个新的装上,今天无聊拿出来挂载到台式机上,发现除了c盘不能打开以外,其他都能打开,高兴的把东西都拷出来了,在这问问大神我这硬盘能修好不?

网友A:
MHDD 扫下 试试看被

网友B:
给人给坑了。。C盘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C:
这是程序问题,不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先扫描一下,确认是啥问题才好修。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HDD 扫下 试试看被

恩,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人给坑了。。C盘格式化就好了

恩,整个盘都格式化了,然后就坏道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程序问题,不是硬盘问题吧!

       恩,硬盘有坏道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整个盘都格式化了,然后就坏道多

有坏道的话,应该是都打不开才对呀

网友:
有时候出了逻辑坏道,擦一下就可以了,也可以用hddreg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