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RS-500-PCAR-D3额定500W电源爆啦

楼主(2015-04-09):
上午来一个客户让我给他看看机器,机器修好了他又让我给他看看他带来的电源,我一看 酷冷的电源,插上电碰碰两声,电源爆啦。     我说电源是坏的,客户说坏了就不要了。
吃完饭闲着没事打开电源看看
COOLER MASTER酷冷至尊RS-500-PCAR-D3额定500W电源
拆开查看发现是大电容旁边的两个不知道是什么原件爆了 ,仔细查看我猜测应该是过压保护二极管,又不太确定,大师们你们帮我看看是什么元器件 ?用什么代换?

网友A:
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
不装应该没事吧   我这里还没有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用的......

不装应该没事吧   我这里还没有配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装应该没事吧   我这里还没有配件

可以不装,但要检查其它元件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装,但要检查其它元件是否损坏...................

谢谢了

网友:
压敏电阻,不装没事的。

网友B:
电容装好通电直接爆电容,没发现有短路的呀?  满屋子黑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装好通电直接爆电容,没发现有短路的呀?  满屋子黑烟

整流桥击穿了或倍压整流误启动,电容才会爆,这种电源一定要找出所用坏件检查好,换好才能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击穿了或倍压整流误启动,电容才会爆,这种电源一定要找出所用坏件检查好,换好才能通电

还在检查中  一个热敏电阻破裂了,其他的 没发现什么损坏的

网友:
整流桥,二极管测量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击穿了或倍压整流误启动,电容才会爆,这种电源一定要找出所用坏件检查好,换好才能通电

熟练使用万用表检测元件,光看外观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