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头绪了。。。。

楼主(2015-04-09):
ga-ma770s3 刷过N次BIOS,条件正常,就是跑到CF就复位灯一直闪,短接复位针也是跑到CF然后复位灯一直闪。。。。

网友:
帮顶,希望有人解决。

网友:
桥有问题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A:
CF检测CMOS,下一步初始化芯片组,你说哪里能出问题,对了,你在不接ATX电源时,有测量过RTC电路吗,是否正常?第二个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请按照供电维修方法进行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F检测CMOS,下一步初始化芯片组,你说哪里能出问题,对了,你在不接ATX电源时,有测量过RTC电路吗,是否正 ...

已检查RTC电路正常送往南桥,昨晚吹过南桥,有时跑码,但有时候又回到以前一样跑不动,复位灯一直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