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CPU座中间的EC电容换后显示屏不显示

楼主(2015-04-09):
三星R467CPU座中间的EC电容换了330uf的2.5v电容,一共焊接了6个电容,本以为大工告成了,谁想我把主板放进去,安装好硬盘和内存准备开机,开机屏幕不显示,我看到一个电容坏了,然后我又拆掉两个,可安装后还是不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求助解决,,,最后注明一下,我红色标准的那条线拆机的时候线头(白色胶头)拔掉过,请问那条线是干嘛的?会不会影响到显示屏的显示?请大神们帮忙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会修,搞大了

网友:
就是搞大了,所以才求助!!!!感谢好心人

网友A:
不会。  是屏上面的什么东西。

网友B:
那个是麦克的连线

网友:
电流怎么跑呢?

网友C:
那个是麦克风的线,不影响显视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下增加点经验

网友D:
你是不是装反了 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E:
为何要更换NEC电容,我想你现在U都可能不过了

网友:
我也是觉得是不是悍反了。。。。。。

网友:
拔了应该不影响的,你还是查下主板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装反了 还是焊接的问题

焊接确定没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要更换NEC电容,我想你现在U都可能不过了

以前是断电,所以换了ec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会。  是屏上面的什么东西。

屏幕显示是哪条线,有没有可能是线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麦克风的线,不影响显视的

屏幕显示是哪条线,有没有可能是线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麦克的连线

屏幕显示是哪条线,有没有可能是线插反了

网友G:
看你电流跑到哪里了,才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你电流跑到哪里了,才能判断

不懂这个呢

网友:
还是先看看焊接点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碰掉件了呗,

网友H:
   以前遇到过是不定时掉电,换了电容后就OK了,你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I:
既然是救助就得把前因后果都说清了,笔记本最初故障是什么问题,又为什么要换NEC大电容,要是别的什么问题你换十个八个的他该不亮还是不亮

网友:
你仔细看看换电容的时候有没有把其它地方误动了

网友J:
换完后的照片发上来看看是不是装反了    或者摸一下电容会不会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救助就得把前因后果都说清了,笔记本最初故障是什么问题,又为什么要换NEC大电容,要是别的什么问题 ...

以前是不定时断电,所以才换了nec的大电容,有事后开机进入系统就断电,然后换了6个小电容,显示屏就不显示了,我以为是坏电容的影响,然后又拆掉两个电容可是拆了还是显示屏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屏幕显示是哪条线,有没有可能是线插反了

风扇上面的那个宽一点的白色的,一般不硬插不会插错的,有防插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遇到过是不定时掉电,换了电容后就OK了,你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我最先也是这种情况,换了电容显示屏就不显示了

网友:
我看过元器件没发现有撞掉的

网友K:
我是看过有类似的问题,也是NEC大电容。我是换的5个470uf和一个220uf换好的,你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重新换掉所有电容,完美主义。

网友:
红圈圈处都看不清

网友L:
电流多少啊?是不是电容装反了啊?

网友:
直接送修吧,不然越搞越大……

网友:
跑电流吗?跑到多少,跳变几次啊?

网友:
你不会可调电源都没有吧,,有可调就可以看到电流大小的

网友M:
前两天刚刚修了一个,马上好了,加电容的那个地方最好是拍个照片看看是不是有可能焊错

网友N:
先看看电容有没有焊反吧。然后查主板

网友O:
我一般都是换4个330的 你试下

网友:
那两根线像是麦克风的

网友:
这样怎么看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完后的照片发上来看看是不是装反了    或者摸一下电容会不会很烫

我的焊盘是这样的,我把中间刮开黄铜了,把电容有白色那一头焊中间了,您帮我看看有没有焊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上面的那个宽一点的白色的,一般不硬插不会插错的,有防插错的

我的焊盘是这样的,我把中间刮开黄铜了,把电容有白色那一头焊中间了,您帮我看看有没有焊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是看过有类似的问题,也是NEC大电容。我是换的5个470uf和一个220uf换好的,你可以这样试试

我的焊盘是这样的,我把中间+(加号)刮开黄铜了,把电容有白色那一头焊中间了,您帮我看看有没有焊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流多少啊?是不是电容装反了啊?

我的焊盘是这样的,我把中间+(加号)刮开黄铜了,把电容有白色那一头焊中间了,您帮我看看有没有焊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前两天刚刚修了一个,马上好了,加电容的那个地方最好是拍个照片看看是不是有可能焊错

我的焊盘是这样的,我把中间+(加号)刮开黄铜了,把电容有白色那一头焊中间了,您帮我看看有没有焊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先看看电容有没有焊反吧。然后查主板

我的焊盘是这样的,我把中间+(加号)刮开黄铜了,把电容有白色那一头焊中间了,您帮我看看有没有焊错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一般都是换4个330的 你试下

已经关了4个330的,是2.5v的

网友P:
修本,求助首先要说故障现象,电流大小,你都查了哪里,你现在的问题是首先要知道开机时候的电流跳变,这个机器显卡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本,求助首先要说故障现象,电流大小,你都查了哪里,你现在的问题是首先要知道开机时候的电流跳变,这 ...

我以前就是不定时断电的故障现在,我听网上说换大电容,我就买了小电容换了,其它的我也不懂

网友:
给个电流  我们再分析下

网友:
不懂就送修,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虽然听说大电容容易出问题。拆下后万用表量出接地端和供电端再加电容。

网友:
刻录机刘嘉玲

网友:
是不是焊点跟周围短路了

网友:
找不大问题就反的往回修呗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
来个你改NEC高清照片,现在电流到多少?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屏幕显示是哪条线,有没有可能是线插反了

箭头所示是屏线 一般不会插反

因为你只是动了NEC 所以建议你再拆下你安得电容之后再重新焊一遍 试试

不行就送修吧 ……

网友R:
一般正、负极都是这样排列的,机型不同可能也不同,但你可以用表判断一下呀!另外中间部分的绝缘漆不能刮啊!哪里不全是接地线的,还有其它线路你刮了会产生短路的。

网友:
换人修吧,或者问问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般正、负极都是这样排列的,机型不同可能也不同,但你可以用表判断一下呀!另外中间部分的绝缘漆不能刮啊 ...

谢谢你的指导,我发现你标注的负极和中间那个白色+号是通的,我用万用表量过,要不我也不在中间刮黄铜焊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箭头所示是屏线 一般不会插反

谢谢您!我再看看换电容哪里

网友:
大概还是nec部分的电容没换好导致cpu供电保护不过cpu。。打下两边阻值确定下方向再焊上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