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3D花屏

楼主(2015-04-09):
接了一台联想G460 板号LA-5751P的机子,开机一切正常,鲁大师压力测试也OK,就是性能里面测试到3D回花屏,客户说玩游戏就花屏死机,看网页都没事,独显的,请问换个新显卡,能解决问题么,还是说主板别的地方的问题,急急急急!!!!

网友A:
唯独跑3D和游戏花屏,极大可能性是GPU不良或者虚焊,亦或者是显存不良或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唯独跑3D和游戏花屏,极大可能性是GPU不良或者虚焊,亦或者是显存不良或虚焊

请问显卡和PCH都被人动过,显卡损坏的可能大不?

网友:
显卡焊下来看一下有没有掉点啊?是不是掉点飞线飞的不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显卡和PCH都被人动过,显卡损坏的可能大不?

能开机进系统就不要管他动没动过了,G460的GPU比较爱坏,花屏说不好坏没坏,虽然有部分机器信号是从南桥发出,但花屏动南桥没有依据可言的。
这个机器我建议是先重值下GPU,再花再加焊显存,实在不行再换GPU。
如果跑3D只是花不死机就这个顺序来,如果是花屏的一瞬间加上死机,就请直接换GPU,别问为什么,因为这是经验。

网友:
显卡焊下来看一下有没有掉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进系统就不要管他动没动过了,G460的GPU比较爱坏,花屏说不好坏没坏,虽然有部分机器信号是从南桥 ...

请问这台机子的GPU就是显卡的意思么?

网友:
这个显卡芯片 可能要换一颗才行

网友C:
这还用想,显卡直接干起,或重植或换新

网友D:
重植GPU试试看,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E:
显卡重新做一遍,不行换掉。不过最好排除显卡驱动上官方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台机子的GPU就是显卡的意思么?

显卡核心芯片

网友:
显卡重做以后,不显示,重复启动,待机电流0.01A,触发后到1.4A---1.2A---0.01A----1.4A---1.2A---0.01A重复掉电触发步骤,心都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重新做一遍,不行换掉。不过最好排除显卡驱动上官方的试试。

显卡重做以后,不显示,重复启动,待机电流0.01A,触发后到1.4A---1.2A---0.01A----1.4A---1.2A---0.01A重复掉电触发步骤,心都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植GPU试试看,不行就换显卡了。

显卡重做以后,不显示,重复启动,待机电流0.01A,触发后到1.4A---1.2A---0.01A----1.4A---1.2A---0.01A重复掉电触发步骤,心都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用想,显卡直接干起,或重植或换新

显卡重做以后,不显示,重复启动,待机电流0.01A,触发后到1.4A---1.2A---0.01A----1.4A---1.2A---0.01A重复掉电触发步骤,心都凉了!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BGA基本功要扎实。。注意温度和时间。

网友F:
双显的机器,玩游戏的时候是独显,应该显卡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显的机器,玩游戏的时候是独显,应该显卡坏咯

订购显卡了,明天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结果出来没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现象

网友:
先把CPU 内存排除掉   在换显卡

网友:
感觉是显卡或显存的事

网友B:
更换显卡后,昨天晚上怎么试机,都是不亮屏,电流一直在跳变,和之前掉到0.02A一样,还是反复高到低,低到高,内存也抓不到波形,感觉桥挂了,之前也有做过的痕迹,准备下班今天搞的。 早上来了,试机,亮屏了,就是屏幕花的厉害,查看原来屏线接口被我做BGA时候弄的很脏,清洗后一切又正常了,撸了一下,3D正常,买的显卡是好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糊里糊涂的就好了呢?

网友:
打酱油打酱油打啊打啊打酱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更换显卡后,昨天晚上怎么试机,都是不亮屏,电流一直在跳变,和之前掉到0.02A一样,还是反复高到低,低到 ...

不会是之前就是屏接口部分有腐蚀 你清理的时候 顺便给你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会是之前就是屏接口部分有腐蚀 你清理的时候 顺便给你处理了

之前什么都正常,就是跑3D有点花屏,斑点,接口是干净的,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