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展讯CPU漏电不开机

楼主(2015-04-09):
展讯CPU漏电不开机漏电40MA~60MA,按开机键无反应,无需更换CPU,快速解决这种故障,方法如下:事先必须拆掉排阻102 (CPU数字按键区域电路枢纽)、排除漏电后使用以下方法。
1  电源表加电,调到3.0V~3.1V(就是不漏电的最低电压)。
2  按开机键,应该可以看到开机画面,立刻就关机了,如果看到这种现象,
   那修复的可能就是100%。
3  手机加电源,一直把电源表调到7.5V~8.0V(不会烧坏CPU),等待电流表归0(一般再30秒时间),归0后,立刻拔掉电源。
4  把电源表调会4.2V,手机加电,如果不漏电了,那就修复成功(如果不归0,  请继续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处理),按开机键OK

网友:
加这高电压烧什么元件呢,是电容吗?

网友:
感觉是通电激活一样。。。。不知道用不用得着,是个好方法。

网友:
楼主啊,这么干也是有风险的!谨慎操作!

网友:
什么原理啊?

网友:
记得前几年,修展讯正常电压不能开机低电压可以开机的。经顾客同意,我直接在主板的电池脚正极上加一个二极管解决。

网友:
可以吗。谁试过,不会烧坏板子吗

网友:
实践出真理   说明情况 弄吧

网友:
风险的!谨慎操作!简称短路击穿

网友:
不太保险吧,不敢试机呀

网友(2015-05-21):
楼主牛啊,修电脑的叫烧鸡大法,不过我们为了找坏原件,你这是烧死原件算了

网友:
反正都是不开机的,可以试试

网友:
展讯cpu上电检测,然后复位归零。如果电压过高,就会产生不复位。自然也开不了机了。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
加电压  不会洗白东西啊

网友:
高人啊!这样也行?烧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