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7A温控电路

楼主(2015-04-09):
板子是掉电.在论坛找到答案修好的! 不懂这个电路谁讲讲

板子掉电 拆了 Q19 不掉电可以正常点亮

为什么是U10芯片不良引起的?

图纸上 找到的是  PU10 MAX1538

我测PD23 1脚 19V

板号DAKL8AMB6F O REV:F 谁讲讲 这个电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2427&page=1
原装帖子 求助电路 详细讲解一下 奖励100下载积分 有事您Q我

网友:
初学者来围观,坐等讲解

网友A:
那是温控芯片  管理了几组温度监控和风扇  挂在系统总线上  这个第一你要测一下每组温控的电压  没有过高的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例如第一组过高  假设第一组去了显卡那么加焊或者更换显卡即可  这种问题在戴尔的机器修了无数个尽管这个是KL8原理都是不变的    如果电压都不高 芯片还发出关机信号 那就是芯片本身不良 断开 关机信号即可  大致就是这个流程 具体的那就太多了一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
你要发悬赏帖子啊 要不没人回复的

网友:
刚学修电脑,坐等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温控芯片  管理了几组温度监控和风扇  挂在系统总线上  这个第一你要测一下每组温控的电压  没有过高的 ...

q19 2脚 3.3V  3脚 5V没有波形  为什么拆了 Q19 板子正常点亮了。也不掉电了

装上Q19 2脚也是 3.3v 3脚也是5v 拆了Q19 装上Q19电压 都是一样 不变的。

网友:
看看有高手解决不

网友:
板子 知道 拆了 Q19 板子 一切都正常  。。不知道 为什么拆了他 会一直正常会好的。

网友C:
掉电不太好搞,这等疑难故障,看来要饼哥出来给大家讲解讲解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电不太好搞,这等疑难故障,看来要饼哥出来给大家讲解讲解才行了!

为什么拆了Q19 板子会 不掉电 会好。。 你也不知道 学员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19 2脚 3.3V  3脚 5V没有波形  为什么拆了 Q19 板子正常点亮了。也不掉电了

装上Q19 2脚也是 3.3v 3 ...

你这是自相矛盾  问题的根源没有找到  正是因为2脚是3.3   1脚一个超快速的变化就能掉电  拆掉就不存在这些因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自相矛盾  问题的根源没有找到  正是因为2脚是3.3   1脚一个超快速的变化就能掉电  拆掉就不存在这 ...

不拆掉Q19  你可以修好他么!

网友:
我这个U10是  EMC温控  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 这个图纸有好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拆了Q19 板子会 不掉电 会好。。 你也不知道 学员 哈哈

你测一下Q19的2脚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A:
你这1538和U10根本就是两码事  都不知道你没看清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1538和U10根本就是两码事  都不知道你没看清还是,。。。。。。。。。。。。。。。。。。

我的图纸有问题。我的图纸上没有 U1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测一下Q19的2脚是不是高电平?

Q19 拆了 还是 装是  2脚 3.3v  3 脚  5V 都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9 拆了 还是 装是  2脚 3.3v  3 脚  5V 都没有波形

这样说的话,2脚应该是低电平才对,现在为高电平,要研究一下怎样才能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1538和U10根本就是两码事  都不知道你没看清还是,。。。。。。。。。。。。。。。。。。

呵呵  大哥 那压根就不是同一个图纸  去下载KL8A  图纸你都没对上  找到正确的图纸你就自动解开疑问了  很一般的基础问题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19 拆了 还是 装是  2脚 3.3v  3 脚  5V 都没有波形

不要乱猜疑  2脚必须是3.3 然后芯片检测到异常就拉低1脚 3脚自然也就被拉低  实在不明白请回去恶补基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乱猜疑  2脚必须是3.3 然后芯片检测到异常就拉低1脚 3脚自然也就被拉低  实在不明白请回去恶补基础

问题是他不拉低!!测Q19 MOS管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他不拉低!!测Q19 MOS管也是好的

这就是在  A B C之间绕来绕去  你这图纸都不对 能没疑问么

网友D:
我告诉你答案。你给我100分,不然我扣回来。。。
因为你截图的那个Q19,是错误的图纸
正确的是下面这个:

网友:
学习,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答案。你给我100分,不然我扣回来。。。
因为你截图的这个Q19,是错误的图纸
正确的是这个: ...

说的就是这个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答案。你给我100分,不然我扣回来。。。
因为你截图的那个Q19,是错误的图纸
正确的是下面这 ...

你的是 啥图纸呀?
你详细讲讲吧! 讲的详细了 我转给你 ..不用饼哥 扣了..

讲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