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ASROCK G4M-VS3主板不亮

楼主(2015-04-09):
四位跑码卡显示:D0   7870   7671  98D3  00D3  4039  4544速度较快,大家帮我看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我加了桥,没用。谢谢!

网友:
手上有两片相同的板子,相同的故障,不会修,哪位兄弟有思路,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换北桥吧,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打算明天换北桥,今天没找到钢网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这个是跑乱码

网友:
刷bios试试,这是挡内存,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提供点 数据太少, BIOS 内存供电。。。

网友:
放下电看下,量下电压,刷个bios

网友:
挡内存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