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C/IPAT无CPU 无核心电压维修求助

楼主(2015-04-09):
华硕P5LD2-C/IPAT主板,测内存供电1.8V正常,桥供电1.2V正常,CPU无电压,用CPU假负载测PG 1.2V没有,VTT 1.2V也没有,BD-AH芯片已换,PCI假负载测时钟33MHz无电压,复位无电压,求思路,会不会是时钟IC问题么?

网友:
先有供电 后有时钟  你先把CPU供电修好在说  CPU PG信号是南桥发过来的 南桥要得到VERMPG ATXPG才行

网友:
支持楼上看法

网友:
先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A:
查看一下BD-AH芯片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BD-AH芯片供电有没有

查了,有供电。

网友:
好久没修主板了,你看看这个板子是先有VTT电压还是先有CPU电压?

网友:
以前修过VTT电压没有,所以不出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