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40插适配器开机显LOGO掉电,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5-04-09):
客户拿来问题是插适配器开机显LOGO掉电,电池不开机……因为是Think的怕桥和显卡有问题,心里把握不大,把客户打发走了拆机,裸板上电显LOGO也不掉电了,心里乐了一下,有问题也是外接的东西有问题,重新装上的时候一样样的试,试到开头的时候问题出来了,看来就是你了,拆下来一看板上就几个部件,看了一下电路,用表测了测小板上的那个三脚的管子如下图,阻值也测不出来,不管它先取下来看看的,接上开机了也不掉电了,测试了一会儿,没问题了应该,打算装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又掉电,开关一取又不掉了,难道不是管子的问题,开关也测了没问题,,心里琢磨着,还有那个线接口没看,,一看接口线上面的氧化了,原来这才是问题的所在,清洁完了装上测试,问题解决了,看来以后还的在细心一点,高手勿喷……

网友:
那是休眠芯片

网友A:
是不是取了它,机器待机和休眠后就无法唤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取了它,机器待机和休眠后就无法唤醒啊?

取了就没休眠了

网友:
像是休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