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CPU70多度,风扇还不转

楼主(2015-04-09):
70多度,CPU风扇还是不转,风扇是好的我排除完了啊,改直流也不转啊,谁有图纸?或者飞线的点位也可以啊?有更好的方法解决吗
?急啊,兄弟们

网友:
改常转的,应该可以吧,不会风扇坏了吗

网友:
你长转没改对把

网友:
改常转啊

网友:
把风扇供电的那根线拉出来接  不要把飞线焊在风扇接口那里

网友:
改常转只要地线和5V供电其它的线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