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g470电池不能蓄电 直接用电源也不行

楼主(2015-04-09):
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A:
找个电池代换下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
用电源可以开机吗

网友:
描述清楚点。

网友:
讲的不清楚人家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网友:
你这样讲只能排除了,先排除硬件,然后在查电路的问题,

网友B:
自己下个图纸看一下吧,这样说是说不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池代换下

还是没有用

网友:
电池是好的   但充不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下个图纸看一下吧,这样说是说不清的。

是能看(⊙o⊙)哦。

网友:
换了个 电池啊   不行  看充电电感有没电压 有没浸液  腐蚀的之类的

网友:
就是  电脑不能充电  电池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