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NP300E4C开机半小时稳定掉电

楼主(2015-04-09):
如题:
不管是待机还是运行中都是一样,半小时左右稳定掉电
刷过BIOS、换个CPU、换过内存依旧如此!
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如果你一上都试过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还有开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一上都试过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还有开机芯片

如果是主板问题,那多数是什么地方的呢?

网友:
查供电部分吧

网友:
查下温控,或者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