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Y2T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5-04-0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SONY PCG-6Y2T的机子过来,说是系统坏了,然后我开机试了一下提示系统没发现,然后就插了U盘上去结果看到开机画面过后就卡死,以为是硬盘问题就拆了下来拿到台式机上去测试结果没有发现硬盘,就另外拿了个硬盘装上去试结果也是一样看到开机画面过后就卡死了进不了BIOS,不装硬盘可以进BIOS,如果只插上U盘开机那么也是卡死,求高手指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广州迅芯科技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个 我一般 都是  安装版解决

网友B:
是不是键盘串键,或者南桥 有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键盘串键,或者南桥 有问题

键盘我都没插用的是外接USB的

网友C:
裸板试试 看看 ,估计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 我一般 都是  安装版解决

都进不了怎么用安装版呢?

网友E:
有的机器不支持U盘装系统的,得用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机器不支持U盘装系统的,得用光驱

不是这个原因,你用新硬盘也会卡死

网友:
加里奎斯的积分拉萨发

网友:
似懂非懂爽肤水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试试 看看 ,估计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那加焊有没有效果呢

网友F:
南桥的问题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的问题  换南桥试试

说得那么容易,是像换电容那么简单么,万一换了不显示呢?

网友:
你热一下南桥

网友:
没有遇到过,楼主修好了公布答案

网友:
启动设置对了吗

网友G:
这种问题最好先刷个BIOS

网友H:
你把硬盘拿到台式上导好系统,再装到笔记本还卡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把硬盘拿到台式上导好系统,再装到笔记本还卡死吗?

如果还卡死,估计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把硬盘拿到台式上导好系统,再装到笔记本还卡死吗?

识别不到他本身的盘,另外装一个上去就会卡死,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昨天我遇到一个卡logo的,师傅让我用热风枪加热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最好先刷个BIOS

七八年前的机子了哪里找得到BIOS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进不了怎么用安装版呢?

用光盘 装 安装版

网友:
完了加焊南桥短路了,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