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95N3L h5的参数啊

楼主(2015-04-09):
一块主板坏了, 发现是MOS 通了。谁知道 ST  95N3L h5的参数啊

网友:
MOS  基本都通用的,除非一些特别的

网友:
我是小白, 请大家帮我啊

网友A:
量下周围 看看n 或p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周围 看看n 或p

N,但想知道代换参数

网友:
一般场管标注N前面的数字是代表电流,N后面的数字是最高工作电压的十分之一!95N3L应是电压30伏,电流95A的场管了。

网友:
型号应该是STP95N3L吧,30V,80A的

网友:
但想知道代换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