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 HP G42 不显示到掉电 重启 ……

楼主(2015-04-09):
一台HP G42 版号 DAOAX1MB6H1 REV:H ,拿来时候开机不显示,怀疑显卡问题,拆机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代换 CPU ,发现 上P6100亮机了 ,于是认为是CPU坏了,更换CPU发现进系统掉电重启,以为是系统问题,于是装系统,进BIOS,进PE 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但是GHOST 完重启安装的时候就会掉电重启,一直反复,更奇怪的是换别的I3 350 CPU竟然不亮(原机I3 380),连续换了两个都不亮,好奇怪 ,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5-4-13 13:02):
感觉大家支持,问题已经解决,更换了 CPU供电IC,上下管,及滤波电容,一整套,正常了。

网友:
换个系统实施呗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查CPU 供电 或者桥

网友:
北桥   温控    CPU供电

网友A:
刷过BIOS了吗?

网友B:
怎么感觉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有一个奇葩问题,可能是CPU供电干扰大

网友:
这个机器温度特别要注意;

网友:
换了N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还是CPU的问题。。。。。

换了好几个CPU了,在别的机器上面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了吗?

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明天找个芯片换下试试看

网友:
把CPU的大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可能是不支持   换一个在试下

网友:
学习新的知识新手学习中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的亲~~

网友:
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期待中

网友:
修到过这种问题,CPU供电芯片,上下管,滤波电容全换了保好

网友:
CPU供电,有示波器的话用示波器测上P系CPU是CPU供电的波形,上I系CPU供电的波形,应该能发现端倪。

网友:
换下cpu的供电管子和 芯片试试

网友:
各供电 测测

网友:
肯定时间哦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2017-04-08):
也碰到过,有时刷bios能好,有时不行

网友(2017-09-11):
这种问题有示波器应该比较好修了 。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