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10报警

楼主(2015-04-09):
今天来了,,一个m4010,开机有时候报警有时候不报警,,有时候能开机屏幕不亮,猜猜什么问题,,显卡,,北桥,,键盘,内存,硬盘,,光板子都不行,,最后感觉屏线好像不对,,于是换一个okl,

网友:
是报警8声吗

网友:
维修查故障实际上就是在猜!但也不能没有根据的凭空猜测吧!总得有些测量依据吧!

网友:
屏线问题一般还是有一定的现象 比如开合有时候亮&……

不过这个问题 搞的把板子排查了一圈 有点弯路……

网友:
有一次修过一本  花屏  干显卡不行 最后是换硬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