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D REV1.03GX 通病完后,还不跑码 简单维修

楼主(2015-04-09):
      发点贴子,拉点人气。还有最后一天投票期限。

切入正题,论坛里这种版子,也通病已有发表过,这个是弄好通病后,还是不跑码。
主板,华硕P5P41D REV:1.03GX
  处理掉上面的短路的电容,加电后,还是无复位。

测内存供电,只有1.47V   看过很多贴子里,说过,不跑码时或,不上CPU时,不上内存时,电压不是与主板所用内存进的正常电压,是正常的。修好后,不上内存,不上CPU 内存电压只有1.47V ,所以是正常的,不用纠结。
全板无复位,再继续测其它供电是否正常。测量CPU 供电1.03V
总线1.2V 桥1.05V
都正常。

测了PCI时钟,也是正常的。

继续测量,南桥的两个重要信号,PWROK 与VRMPWRGOOD
测得PWROK 3.2V    后面接着测VRMGD 测到只有0.6V  上图

换完822后,跑码了,以为会亮机。。结果,D0 98 96  CC    循环跑
之前有人修到过,跑这种,刷BIOS好了,就在论坛下了个原机备份的BIOS
刷了,结果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问题。
最后,其间也换了BIOS边上的822和IO边上的排阻。还是一样。
跑这种代码  循环   估计 有多种可能都会导至。

上电后,后压CPU坐开机,跑码有变化了,跑一次CC 后代码就跳到了D4  D5

难道CPU座也虚了?这主板,这问题这么多吗?
打算换个CPU式式,发现

不细看还真以为没啥。
原来是这东西,至CPU悬空了一些脚。接着拿小刀,把这里切掉。
装上CPU再式上电,代码快速跑过CC
亮机。
最后上个亮机图

网友A:
VRMPWRGOOD上不来前几天也修到过,不过没楼主这么曲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MPWRGOOD上不来前几天也修到过,不过没楼主这么曲折

投过票么,哈哈,没投的话,可以去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投过票么,哈哈,没投的话,可以去投下

投什么票,在哪投啊,

网友C:
这个板子修的真纠结这么多的问题 ……
要是没有耐心 也许早就放弃或者给客户换版了

网友:
一些小小细节依靠仔细观察才能得以解决!

网友D:
“处理掉上面的短路的电容,加电后,还是无复位”  是指 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修的真纠结这么多的问题 ……
要是没有耐心 也许早就放弃或者给客户换版了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理掉上面的短路的电容,加电后,还是无复位”  是指 那个位置?

PCI无复位=============

网友:
不愧为版主,技术真好

网友:
华硕822给我们很多维修便利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版主技术也好。

网友:
楼主又给提供一种思路,值得学习,毕竟不能老瞅着那个822

网友:
楼术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吧。。。这么细的东西也能发现。。

网友:
            厉害啊      我现在还是小白呢

网友D:
那个位置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楼主  收了 几大洋啊   20   30 的 搞得这么久  划得来吗

网友:
哈哈,没投的话,可以去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位置的电容短路了?

是的===============

网友:
华硕这种板子问题太多一点都不稳定

网友:
基本不修台机了  不赚钱

网友:
修主板没有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挺详细的 , 给我们小白又上了一课

网友:
楼主真强大。。。这么细心

网友:
华硕的822容易坏是很正常的

网友:
技术结磊造就轻车熟路  赞一个

网友:
改装771处理器导致的防呆卡故障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D0 98 96  CC    循环跑,各总线 时钟 bios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如果是我的话早喊客户换板了

网友:
这个北桥上面的滤波电容短路会引起不跑码  另外 跑d0 初始化芯片组失败 cpu-北桥--南桥--bios线路异常 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cpu坐出问题会引起循环和刷bios 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版主技术也好

网友:
几年前修板子 现在转行修笔记本了,最近来主板区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手上有几块这种板,客户刚拿来的,还没看什么问题

网友E:
我怎么没搜到有通病帖子,版主求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没搜到有通病帖子,版主求详解,

搜P5P41D这个,试试看

网友:
厉害啊我都不会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
很好的思路,值得学习,细心检查

网友:
真的向你学习,主板维修有图纸吗,我修电视还是不错的,依赖图纸

网友:
简单明了 822  哈哈

网友:
表示暂时没有修到过P41

网友:
今天修了一张P5G41  跑D0 98 本想 先刷BIOS  但是 还是习惯性的把南桥边的小排阻全部  拖焊了一遍  然后好了

网友:
楼主太历害了,难修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看的很舒服

网友:
华硕就是一个悲剧

网友:
ASUS主板维修的神贴。LZ太尽心了,顾客会感谢你的。

网友(2015-05-20):
防呆口变形导致U座上的塑料盖板被顶起吗??这是多个故障点,加上这个隐藏式的故障。楼主不光功底好,也够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