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棘手的问题宏碁4745G解压系统死机!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4-09):
碰到个棘手的问题宏碁4745G解压系统死机!该机子来时是开机不显示,后来刷了个BIOS,开机还是不显示,换了个一代的P6000的CPU能亮机进系统,但是装完驱动再重启卡在WIN7滚动条那里死掉了,如果换一代I3或者I5的话怎么都不会亮机的,后来换回他原来的南桥BIOS,用回他原来的I5 460M的CPU可以点亮机器了,而且只能进PE2003的,只要进PEWIN7或者PEWIN8的都会卡死,可以在2003PE里GHOST完系统,重启之后就卡死WIN7滚动条了,换过内存滴,CPU也换过,还是死机,显卡重做了还是死机,BIOS刷了N个还是死机,还是两个BIOS一起刷的都 没用,网卡芯片也拆过了,一样死机!!!死机的时候我测量过各大电感的电压都正常的,大与门那里也正常,各供电芯片的PG信号也都正常3.3V!哎,听说这个显卡容易出问题,难道真要换这个显卡吗?尾数是000的显卡,这个显卡贵呀。。。要是换了显卡还是死机的话,那不亏啦??明天换个HM55桥看看了,还死机没法子了!!各位大神给点建议吧~~有木有遇到过这个板子这种问题的兄弟??

网友A:
先把CPU、内存都换了试试,显卡、桥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CPU、内存都换了试试,显卡、桥都有可能。

明儿要是不忙换个HM55桥看看了,这种疑难杂症真是难整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