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r4一体机开机黑屏

楼主(2015-04-09):
    接了一台联想C320r4开机黑屏,电流跑2.1a,按开关可以关机。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机器吗?麻烦指点下,现在这里说声谢谢了。

网友:
换下内存吧

网友:
显卡有可能呀,,,,,

网友:
应确定是无背光还是无显引起的黑屏!先外接显示器排除一下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几率大一些   应该是有背光无显示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前几天修联想C200是暗屏   结果2根灯管都坏了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吧

网友:
开机正常  那就是显示出了问题   外接试试

网友:
擦一下内存金手指

网友:
你看清楚是不是暗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