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不通电-秒杀

楼主(2015-04-0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7A客户说不通电,接到机器马上用可调电源看了下没有待机,跟客户说了下主板问题留下来,客户同意了可一天都在忙就没时间看,快下班的时候拿拆出来看了下没有进水量了下各电感也没短路,打开图纸量了下PU12 6脚19V 3脚5V 4脚5V 7脚5V都正常,在量到14脚的时候发现电压才1.1V很明显不对。
查下3V5V_EN来源如图是上来到PR239得来的量下PR239的上面5V正常下面是1.1V不正常,在量下PR251的的另一脚SYS_SHDN#也是1.1V,那应该就是SYS_SHDN#拉低了,在查下SYS_SHDN#来源一共去了3个地方一个是PD10,这里不打件不理它第二个是PQ15,先把PQ15断开SYS_SHDN#还是1.1V,没事继续往下查,第三个地方是PQ19,断开PQ19后接电SYS_SHDN#正常为5V了,待机0.010   3 5V也都出来了。
哈哈请允许我笑两声,在从料板拆了个管上去,按下开关电流哗啦啦跳几下亮机收工。整个维修过程不到半小时,谢谢!

网友:
速度很快啊

网友A:
我刚开始修笔记本  还没什么头绪   就是进来多看帖的

网友:
这个可算是秒杀了!

网友:
简单明了,都快赶上秒杀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开始修笔记本  还没什么头绪   就是进来多看帖的

看帖子更要看 发帖人的维修思路
比如这个 就是无待机-待机芯片条件不足 -查-修 -OK

网友:
你这是点位图吗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Q19坏误保护了吧?

网友:
供电电路难度不大,仔细修成功率高

网友:
这机器问题不算太大  楼主算是秒少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发表出来可以帮到许多碰到类似故障的朋友们,加分鼓励啊!

网友B:
有的,你想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想要吗?

是的 我们可以联系么 比如QQ

网友:
可能是保护起来了吧 恭喜大洋到手

网友:
恭喜楼主,又挣钱了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神速!

网友(2015-05-11):
学习了,讲的真好

网友:
秒杀!牛,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讲的很好

网友:
思路清晰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会就给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