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UO-M190PW01液晶屏白屏

楼主(2015-04-09):
9933T24坏了会白屏。

网友:
这是什么,是屏电源IC吗

网友:
答案够直接,够简单!就是没看懂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就那么一句话

网友:
DC芯片吧

网友A:
白屏一般都是屏缺供电导致的,9933T24到底什么原理引起白屏,楼主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一般都是屏缺供电导致的,9933T24到底什么原理引起白屏,楼主细说一下。

高手一般都是比较神秘的,让大家难以猜透

网友:
TFT场馆开取电压没有

网友:
楼主这是要有奖精彩嘛

网友:
DC芯片吧,,,,,,,,

网友(2015-05-09):
调压的,跟1117一样。3.3V出不来,屏就不能正常了。怎么能加点下载分。

网友:
怎么能加下载分

网友:
坏了肯定白屏,先看电压正常 不

网友:
什么芯片来的,上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