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有没有内置无线网卡

楼主(2015-04-09):
请教老师:DELL D610有没有内置无线网卡,谢谢您

网友:
D410都有,这个应该也有

网友:
机子可以有
至于你的到底有没有要拆开看看

网友:
这本子很老吧。

网友:
没有  加一个啊

网友:
不知道LZ提问此问题的目的,D610应该是PCI接口的网卡,有没有要看具体哪款小型号的,没有的话加一个就好了

网友:
如果没有,那就加一个,USB很方便的。

网友:
老师好,这应该是没无线网卡吧

网友:
原装没有无线网卡  但可以加的